三菱GTW3通讯出错

楼主(2017-03-28):
大家好,本人在win10\win7\xp都尝试过,使用三菱GOT2308触摸屏与GT Designer3通讯时,电脑无法识别触摸屏驱动,GTW读取不了GOT信息,网上找了很多都说不用另外安装驱动,GTW自带的驱动能识别,现在出现的问题具体怎么解决?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网友A:
找到安装目录有个USB驱动包!安装即可!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安装目录有个USB驱动包!安装即可!
你好,现在在设备管理器串行总线那看不到USB的连接状态,怎么安装驱动可以贴个图指导下吗,谢谢啦急需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网友B:
在论坛里下载一个。

网友C:
你就不能换条线?

楼主:
换线换软件换电脑都是不行。然后换了一台新的同系列触摸屏一插就连接上了,是原触摸屏机器的USB端口坏了吗?有没有可能是机子内部文件缺失的问题啊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也希望有大神能帮我解答下。。。被这问题困扰久了不解决不踏实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