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台达ASDA 系列 与FX PLC 的接线图

楼主(2017-03-28):
求台达ASDA 系列 与FX PLC 的接线图
手册上 CN1的线太多了 50针 是41,43 吗 还有别的针脚,可以接吗?
最好 还有 编程举例 谢谢啊 谢谢啊

楼主:
台达伺服

网友A:
常用的脉冲+方向法:
用驱动器内部24V,就把17与11,35脚短接
使能信号接9脚
脉冲输出接41脚,方向输出接37脚
脉冲及方向公共端接4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