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做个选型 大家讨论下 谢谢

楼主(2017-03-28):
目前有一项目,大概七个轴,其中有两轴要配合做圆弧动作 ,以及局部的一些气缸. 三菱的应该怎样选择plc 希望大家指点!
加油

网友A:
推荐你使用选型软件

网友B:
主要是看有几个点,晶体管还是继电器

网友C:
选晶体管,高一点Q系列,低一点3U,个人看法。

网友D:
3U肯定便宜了

网友E:
三菱PLC有圆弧控制就两个大方案。Q系列或FX2N及以上加20GM

网友F:
FX3U+20GM或者FX5u+40SSC可以

网友G:
看项目金额及客户要求啦

网友H:
必须晶体管呀。搞得高大上点。报价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