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各位工友请教一下,PROFACE GP37W2的触屏修改一个按钮显示后传进GP还是原来的画面
比如原按钮显示的是溢流水洗,在程式里更改为加压水洗后上传至GP,上传完后GP界面显示出来的还是溢流水洗!
使用的是PROPB3编程软件

网友A:
引用楼主skytseng于2017-03-28 16:52发表的 PROFACE GP37W2的触屏修改一个按钮显示后传进GP还是原来的画面 :
各位工友请教一下,PROFACE GP37W2的触屏修改一个按钮显示后传进GP还是原来的画面
比如原按钮显示的是溢流水洗,在程式里更改为加压水洗后上传至GP,上传完后GP界面显示出来的还是溢流水洗!
使用的是PROPB3编程软件
你要確定這個按鈕的0和1的狀態下對應的字都改了

楼主:
已解决,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