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西门子200PLC Modbus通讯问题?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西门子200PLC Modbus通讯 Power Flex4m变频器,我能够写频率进去 ,但是无法用指令启动变频器运行,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在这里 先谢了!

楼主:
16#12 是正方向命令,是用M20.1控制,但是写进去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不是知道是不是这样写不对啊,麻烦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啊,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看变频器有频率和运行命令没 这两个缺一不可      看说明数好象还要设8192 的12 13 14 吧     我感觉8192命令点设正向运行 及频率由通讯给定 要用3012(H)传给48193吧
首先非常感谢!其我现在的频率能够改变,就是不能控制运转信号,设48193 给定启动命令没有反应啊?

楼主:
频率现在是有的啊,就在VW103里面,我要是改变VW103的数值变频器的频率就会变成我设定的值,但是现在就是不能控制启动信号啊,正转及反正都没有任何反应啊,但是我了变频器的说明书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啊? 麻烦各位大师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各位在侠 ,请问这个图怎么看的啊,为什么正反转是12和22呢,还有停止是1呢,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指点一下啊,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B:
你都把图表发出来了还没看懂吗?12和22还有1这里代表是16进制,把它转换成2进制,然后根据你那个表低位开始对号入座就出来了 ,比如22转换成2进制就是0000 0000 0010 0010 第一位0不停止 第二位1启动 第三位0不点动 第四位0不清除故障 第五六位(两位)10反转命令,不知道你看懂没有?基本上好多变频器通讯命令格式都是这样分配(只是位代表的命令码有差异)
真的非常感谢!因为我一直当16进制数在看,所以怎么转就是对不上,没有想到把它转成二进 制的,真的太感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们的指导,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C:
变频器要工作,要频率源,命令源都有才行,你通信能输入频率,启停命令也可以的

网友D:
变频器要工作,要频率源,命令源都有才行,你通信能输入频率,启停命令也可以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虽然不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