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步进指令执行过程中,只有一个被激活的状态步。举个例子,一个程序里面有10个步,代表10个动作,是不是一个产品从第一步到第10步走完之后,第2个产品才开始第一步,     如果是这样,生产效率岂不是很慢吗。

网友A:
你可以设计步进并行啊,多条支路同时执行。
我的意思是,一个产品转到下个工位的时候,上一个工位的产品马上就转到本工位,以此类推

网友B:
给你打个简单的比方吧!10个人传砖,也就是第一个人把砖捡起来传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接过传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第九个人传给第十个人,第十个人把砖放好,任务结束,正常的工作状态肯定是第一个传给第二个之后马上又捡起一块继续传的,不可能等到第十个人把砖放好后,第一个才去捡下一块砖去传的,写程序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没有机械方面的关涉或者其他工艺方面导致不能提前动作外,能提前动作的尽量提前动作,这样整机的效率才会提高。
这个比方打得好,我就是这个意思的,步进指令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C:
关键在分清步序。
就传砖,只要手里有砖,下个人手里没砖,就可传下去,效率就会提高
还不知道怎么编写,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D:
尝试学习多路步进,肯定不肯能单一步进
给个思路呗

网友E:
可以用子程序试一下,10个动作就做10个子程序。每个动作设定一个触发信号,有信号就动作。

网友F:
2楼说的很清楚了
转移条件就是每个人手里有没有砖
没砖就转移;有砖就暂停

网友G:
不同设备可能不一样,每一步不一定就处理一个产品,很可能是一批产品,一步只是一个工序而已。

网友H:
二楼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I:
赞二楼,简洁,清晰,明白

网友J:
以前编过程,刚开始自学工控的梯形图。俺以过去编程的经验看,除第一步外的每步前头设置个标志位就行,复位状态代表空闲,可以接受上一步传来的工件,如果接受则置位,表示此步正在运行,等完成并传递给下一步以后复位此标志位。
第一步不用标志位,可以自主运行手头工作,只有完成手头工作后检测一下第二步的标志位是否空闲,如空闲发出传送指令然后传送,如果不空闲则等待,传送完毕后第一步又从开始接着继续。第二步接受到工件后置位标志位,然后开始加工,加工完毕后检测第三步的标志是否空闲,如空闲传递工件,不空闲则等待。。。。
当然为了更好的利用时间,每个步骤尽量用时接近,这样就可以减少等待传递的时间。提高效率。
因刚开始学工控,所以还没接触到工控的一些高级算法。 这算是给个较土的思路吧。

网友K:
把一个待加工的产品设计若干个动作去完成,当完成加工动作后,重新返回起始步,这个是步进指令应用一个最具备的步骤。
至于你说的效率指哪方面?
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L:
就相当写10个工序程序,把这10个程序“并行”组合一个整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