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工作,脉冲不准确

楼主(2017-03-28):
手头有一台226的PLC和一台松下A6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PLC作为上位机使用Q0.0发脉冲给驱动器,现在遇到的问题为试机发送脉冲数和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个数不一致,而且电机方向也无法控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侠吗?求指点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看
plc

楼主:
这是测试的时候用的,VD1000为给定脉冲数

楼主:
这是伺服驱动器和PLC的配线连接

网友B:
伺服驱动器设置脉冲+方向,电子齿轮比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C(2017-06-02):
归完原点后,有无对偏差寄存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