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8.6版不能防真FX3U PLC

楼主(2017-03-28):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8.6的三菱编程软件,只能防真FX1N\1S、FX2N\2NC的,但是就是不能防真FX3U\3UC的程序,有那么朋友知道的,说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FX3U一般用GX WORKS2仿真。

网友B:
把PLC型号换成2N,仿真后再改回来。

网友C:
安装GX Simulator v7.27D英文版仿真软件就可以

楼主:
嗯,我用还以为是我安装软件漏了什么步骤没安装好呢,那我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