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

楼主(2017-03-28):
各位大师请教个问题,我公司现在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和三菱的触摸屏GS2000。
各种轴的位置,速度等参数。大概500组。
现在客户想要这个功能。每改一次数据,都要记录下来,修改的哪个数据,修改时间,修改前和修改后的数据。    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再增加一台电脑,在电脑上用上位机软件。

网友B:
給你個方向
1.先規劃暫存器位置。( D約12000。不然裝SRAM卡)
2.將暫存器設定為"鎖存"。
3.只能儲存最後10組或20組。(500*20 = 10000)
4.剩下的就是程式編輯能力
   D0    ~D499  ---目前執行參數
   D500~D999  ----預修改新參數
   M0 -----------------確定更新

  M0 上緣觸發
  D0  ~  D499  MOV  D1000~D1049 ---舊資料儲存區
  D500~D999  MOV   D0~ D499

最好的方法還是---->傳到電腦;因為硬碟儲存空間相對PLC 幾乎是無限大。

网友C:
赞同1楼,我正在做这方面工程,新机旧机不同品牌PLC一共有23台,采集,产量,不良品分析,温度,压力,位移,速度,测量长度精度,不同型号.配方等等,及数据库建立,发布,查询等,工期三个月,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保存到HMI里,用U盘考贝出来就可以了,
蝴蝶

楼主:
看来最少都要加内存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