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做毕设..PLC是西门子的1215c,还需要链接一个传感器,手上有一个CX20106A,和我用的PLC能适配吗?如果不行,有什么推荐的测距离的传感器吗?

楼主:
CX20106A
的引脚注释:

l
脚:超声波信号输入端,该脚的输入阻抗约为
40k
Ω

脚:该脚与
GND
之间连接
RC
串联网络,它们是负反馈串联网络的一个组成部
分,
改变它们的数值能改变前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
增大电阻
R
或减小
C

将使负反馈量增大,
放大倍数下降,
反之则放大倍数增大。

C
的改变会影响到
频率特性,一般在实际使用中不必改动,推荐选用参数为
R=4.7
Ω

C=3.3
μ
F

脚:该脚与
GND
之间连接检波电容,电容量大为平均值检波,瞬间相应灵敏度
低;若容量小,则为峰值检波,瞬间相应灵敏度高,但检波输出的脉冲宽度变动
大,易造成误动作,推荐参数为
3.3
μ
F

脚:接地端。

脚:
该脚与电源端
VCC
接入一个电阻,
用以设置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f0

值越大,中心频率越低。例如,取
R=200k
Ω
时,fn≈42kHz,若取
R=220k
Ω

则中心频率
f0≈38kHz。

脚:

该脚与
GND
之间接入一个积分电容,
标准值为
330pF

如果该电容取得太
大,会使探测距离变短。

脚:遥控命令输出端,它是集电极开路的输出方式,因此该引脚必须接上一个
上拉电阻到电源端,该电阻推荐阻值为
22k
Ω
,没有接收信号时该端输出为高电
平,有信号时则会下降。

脚:

电源正极,
4.5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