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从高速切低速时err报警,不知道什么毛病,切中速没问题

网友A:
变频器高速-中速-低速,高速转中速频率相差时间不能太短,设稍微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高速-中速-低速,高速转中速频率相差时间不能太短,设稍微长点。

我刚才又直接试了下低速也报警err设置的10赫兹

网友A:
你把变频器负载断开,变频器空载运行不报警,就查电源线和马达,试试

网友B:
把加、减速时间设置大些试试
keven1

网友C:
具体报警代号是什么?手册里有讲原因!
如果只是低频率报警,就应该考虑Pr 9参数放大一点!

楼主:
具体报警就err,现在把高速直接转中速了

网友A:
普通电机频率不能超过120HZ,国产电机标准50--60HZ,频率设的太高烧电机,变频器报警。
keven1

网友C:
官方手册给出的原因

内容
• RES 信号处于 ON。
• 操作面板和变频器无法正常通讯。(连接器接触不良)

• 变频器输入端的电压下降时,可能会发生该错误。

• 控制回路电源 (R1/L11、S1/L21)采用与主回路电源 (R/L1、S/L2、T/L3)不同的电源时,一打开主回路,

就会显示。并非异常。

措施

• 请将 RES 信号置为 OFF。

• 请确认操作面板与变频器的连接。

• 请确认变频器输入端电源的电压。

之前,A800变频器遇到一个问题是,不能接地,底板也必须隔离,否则漏电保护器就会跳,同样的电路其他品牌的变频器,国产还其日本的变频器都正常,就三菱的不行,问三菱400也没有给出原因。

网友D:
负载惯性是否过大,如是可以考虑大马拉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