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PLC跟踪定位问题

楼主(2017-03-29):
各位高手能否指点光纤定长用那条指令定位比较精准,谢!用FX1S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描述不太清楚

楼主:
步进电机不定时运行,只要检测到光纤信号按给定长度停下来

网友B:
哥們,好象沒有這樣的專用指令呢,可以配全其他指令。

楼主:
目前使用其他指令每次定位都有0.5mm误差

网友C:
光纤做位置感应好像不太可靠,你试一下感应到就停 看看每次停的位置是否一样

楼主:
像类似这种定位你们用什么指令?

网友D:
要花成本,光纤最好的效果不停机做到3个丝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花成本,光纤最好的效果不停机做到3个丝误差!
能否推荐下品牌型号,跟PLC指令有没有关系啊?会不会每一种指令定位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D:
品牌就是三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