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防真怎么批量监视软元件

楼主(2017-03-29):
在GX Developer中启动防真后,点击菜单起动后,选择继电器内存监视,点击软元件选择位/字软元件窗口,就可以对程序中所用到的位/字软元件进行一一监视。
GX Works2中的防真可以这样操作吗,我找了好久也不知道在哪里?谁知道操作步骤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在线--监视--软元件\缓冲存储器批量监视

楼主:
好像不太一样,不能用,谁能说说操作方式步骤。

网友B:
輸入完整元件名 =>Y0、X0、M0......

楼主:
我也输了Y0了,可是还是没显示,是不是还要点击哪里才可以?还是因为我的版本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输了Y0了,可是还是没显示,是不是还要点击哪里才可以?还是因为我的版本跟你的不一样?
输入Y0 按 [Enter]

楼主:
好像成功一半了,可以显示了,也可以单个操控输入,可是看不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