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低电压、大电流情况下,会不会影响爬电距离?  只晓得爬电距离跟电压、污染等级有关,跟电流也有关系吗?有没有相关资料,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一般380V电源,。电流不超过线的实际电流不会击穿,电缆线要求高一点

网友B:
对爬电距离不影响。不过如果是频率较高的大电流最好做一层屏蔽,防信号串扰。

网友C:
绝缘击穿主要针对电压而言

网友D:
大电流是发热击穿
有相关资料支持吗?  会不会是大电流变化附近产生感应电势,从而影响爬电距离

楼主:
那位大神有相关资料

网友E:
这种好像没书可读 经验比较重要吧

网友F:
击穿是电场强度超过绝缘介质的极限,让电介质变成导体。
这中间有两个决定性因素,1、电场强度(与电压有直接关系);2、电介质(绝缘材料)的介电常数。

导体中,电流与电压无关。所以在电介质(绝缘材料)不改变的条件下,电流变化是不会导致击穿的。
然而在实际电路中,电流具有热效应,而产生的温度具有传递性,所以电流变化可以导致电介质的温度变化,从而改变电介质的介电常数,有可能会发生击穿。

严格来说,电流变化本身不会引起击穿,但是电流引起的热效应或者电磁效应强大到一定限度(强到足以改变电介质本身,轻则降低介电常数,重则烧毁或重构电介质),是可以导致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击穿是电场强度超过绝缘介质的极限,让电介质变成导体。
这中间有两个决定性因素,1、电场强度(与电压有直接关系);2、电介质(绝缘材料)的介电常数。

导体中,电流与电压无关。所以在电介质(绝缘材料)不改变的条件下,电流变化是不会导致击穿的。
然而在实际电路中,电流具有热效应,而产生的温度具有传递性,所以电流变化可以导致电介质的温度变化,从而改变电介质的介电常数,有可能会发生击穿。

似乎没的相关标准去定义    。。。。。。我这边碰到的电流也就4/500A,韩国人说算大电流了

网友G: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H:
基本上
   大电流 --- 若導線過細 -->  過熱  ---> 絕緣燒毀

   高電壓 --- 若絕緣不足且兩線距離近 --> 绝缘击穿

導線上會標明線徑、耐壓及耐溫。
線徑---->關係電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