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GX WORKS3打不开相应工程的求助

楼主(2017-03-29):
如图,求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工程版本都对的上,就是打不开
爱工控

网友A:
是不是gs2000系列的?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你这种情情况可能是,屏文件不是在这个GT中设计的,在另外的设计好在这个中打开,你安装软件包时,可能GS补定部分没有安装好

网友C:
换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