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 PLC高低位分离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7-03-29):
我用三菱FX系列的PLC比较少,想向大家请教下三菱FX3G的PLC这样将高8位和低8位分开来。
即D500=H4578想用指令将其分成D510=H45,D520=H78 请指教。

网友A:
用M元件的组合去分 如MOV D500 K4M0 然后K2M0与K2M8 分就是高位低位了

楼主:
后来在手册上找了个WTOB指令分离比较方便。

网友B:
高低位分离用异或非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