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二代伺服位置/转矩控制方式

楼主(2017-03-29):
还有一件事,A5二代伺服位置/转矩控制方式,用用脉冲加模拟量来控制,效果已经基本可以达到,只是想把伺服的转矩值读出来到触摸屏上面显示,可是看不懂松下伺服的通信协议,希望老师傅可以指导一下,哎,头发白完了,谢谢!图片上的第3项和第7项“”数据块“”松下是怎么定义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威纶通的触摸屏可以直接和松下A5伺服通信,但要你自己买接口焊线
下载积分:+1(1402775365) 热心助人!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把伺服的转矩通过模拟量输出给PLC呗
下载积分:+1(1402775365) 真诚感谢!

楼主:
嗯,可以读模拟量,可是为了省钱,所以要求读伺服参数,谢谢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