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参数设置请教,拜求

楼主(2017-03-30):
请教,我第一次用伺服,想请教我用的是A5松下的,
想让他跑的速度最快达到3000转,该怎样设置参数,
直连的轴,螺杆的螺距为10,请教如何设置
伺服马达是增量型的
看了松下的资料还是不太懂,
工控人加油

楼主:
拜求,急急急。没人愿意教吗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松下伺服有最大速度限制这一参数, 你想跑3000转每分 就把脉冲频率提高

网友B:
松下的虽然没用过,但是主要还是在于PLC这边,伺服驱动器主要在于接线正确、设定电子齿轮比就没什么了

网友C:
先让他转起来,如果速度不到就改电子齿轮参数就可以了,也可以改发脉冲的频率,这样都可以提高转速

楼主:
调电子齿轮参数,就是不知怎么调啊,
大神直接说分子多少,分母多少就OK了
拜谢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这很简单,只要看你PLC能多大频率的脉冲???
比如:PLC发最大脉冲频率100KHz,100000/X*60=3000转,那么X=100000*60/3000=2000。把松下伺服的PR008的参数改成200就可以了。然后程序就发脉冲时频率100KHz,就达到3000转了。

网友E:
先顶一个!
想问一下,你算的结果是2000,为啥设置又是200 ?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大致明白了,还有一点小问题我问松下的客服电话吧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虽然不懂,来学习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