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请问各位师傅3U的现有程序能直接灌3G吗,

网友A:
要修改PLC类型才行,因型号不一样
自我解救

网友B:
如果没涉及到特殊指令和特殊寄存器 那就可以

网友C:
二楼,三楼赞一个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看用什么编程软件,然后转换PLC类型

网友E:
用编程软件做小的修改,3U转3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改PLC类型才行,因型号不一样

对的类型肯定是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用什么编程软件,然后转换PLC类型

用的Wok2不知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涉及到特殊指令和特殊寄存器 那就可以

特殊指令基本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