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三菱伺服MR-J4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7-03-30):
请高人指点下:三菱伺服MR-J4参数设置时,PB08选择自动,马达有负载时一切正常,拿掉负载,马达空转时,特别的响,驱动会跳振动检测报警,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刚性参数设置不合理

楼主:
刚性参数PA09已经设置的很低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你先把参数初始化下,可能那个参数改错了
keven1

网友C:
还有一个自动调谐参数要修改一下

网友D:
这是磁震,空载有响2,负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