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触摸屏求解

楼主(2017-03-30):
在设置 位开关 时 界面里的位操作下拉单有:置位、复位、瞬动、反转和比较这5个选项,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求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參考一下
下载积分:+2(zhangwei6312) O(∩_∩)O谢谢

网友B:
置位 同 SET
复位 同 RESET
顺动 同 PLF
反转 同FF
比较 先判断在触发
下载积分:+2(zhangwei6312) O(∩_∩)O谢谢!!
desano

网友C: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