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与FX2N-4AD用法一样吗?程序有没有区别?

楼主(2017-03-30):
听说FX2N-4AD停产了,那么用FX3U-4AD。
请问FX3U-4AD的程序与FX2N-4AD一样吗?
用2N-4AD的程序放到3U-4AD,有什么要改的吗?
求指教!
我是菜鸟。

网友A:
你要对比一下缓存说明,才能发现其不同
比如FX2N-4AD 默认是-10V~+10V 数值是-2000~+2000
而FX3U-4AD默认也是-10V-+10V 但数值是-32000 ~ +32000
光是这点就不同,PLC程序就需要修改。其他的你还需要自己对比一下缓存。
请问只需要更改分辨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