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请教论坛里各位大神,有没有哪款步进电机可以不通过接外部脉冲来驱动???

网友A:
新加坡的品牌有一款    另外还有施耐德的也有     脉冲模块集成在伺服电机上了

楼主:
有具体型号么?谢谢

网友B:
雷塞好像有一款,具體型號不記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塞好像有一款,具體型號不記得了。

谢谢!!!

网友C:
安川驱动器有自发脉冲

网友D:
施耐德的比较全,有485,SPI,CAN, 等等,不过采用的M-code,
http://motion.schneider-electric.com/products/mdriveplus_overvie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施耐德的比较全,有485,SPI,CAN, 等等,不过采用的M-code,
http://motion.schneider-electric.com/products/mdriveplus_overview.html

是步进么?我要步进

网友E:
安川的好像有。我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步进么?我要步进

Rotary stepper motor+driver integrated with contro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