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用变频高中低三速设定

楼主(2017-03-30):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三菱通用变频器的
高中低三速怎样设置,高中低速时变频器相
关的控制端子如何联接。其中模式设定中
的PU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看说明书设置参数,1 上限频率 2下限频率 4. 5 6 高 中 低频率 7加速时间 8是减速时间 24 25 26 27 多段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