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本人在FX1N中使用ZRN回原点后,接着使用DDRVA K20000 K4000 YO Y3无论K20000正负,伺服电机(松下A5)都往同一个方向运动,不解,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还是你自己解决更好
你这种人是会呢还是不会呢,理你吧,把你当人看了,不理你吧,说话又那么气人!

网友B:
没有方向信号,检查Y3是否存在双线圈,没有的话再检查外部的控制方向线是否接通
下载程序前,每个程序员都会点“程序检查”,这个可以排除

网友C:
1-DZRN只能输出脉冲,2-DDRVA如果移动量为正可以输出脉冲加方向,如果1和2没有问题,就设置伺服参数,伺服参数设置为脉冲加方向,图片这里参数设置为3就可以了
你想的我也早就想过了,用的还是和手册一样的负逻辑都不行,因为FX1N原点搜索没有DOG功能,我就用plsy向一个方向走,再用zrn回归,其次用drva就不好使了,不知大神有啥好方法回归原点

网友D:
应该是伺服的方向线没接

网友E:
如果可以,还是传程序给大神们看一下吧。。。

网友F:
松下伺服默认是正负脉冲,你设置成脉冲加方向没有?

网友G:
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如果没有,我这里帮楼主分析一下,ZRN这个指令是回原点指令,它是没有方向的,所以如果ZRN运行时,你的方向信号有或者没有将关系到伺服运动的正反,正常情况应该没有。再者当ZRN指令执行完毕,查看一下方向信号是否已经取消

网友H:
先检查下程序中的方向信号是否输出,有的话那就是伺服设置的问题,有可能默认的是双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