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描述:耀华通讯说明
没用过宏指令,现在要用TK6170读耀华XK3190-A27电子秤的数据,用的'方式三',全是ASCI码,不管怎么改程序,获取的字符串都在循环的移动,并且要触发2次宏才能更新传送到触摸屏上的数据。还有ASCII码中的数字可以不转换像十进制那样做加减运算吗?希望指点迷津,最好有这方面的例子,谢谢。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方式三是应答的查询方式对吧,那你怎么给电子秤下发R的查询命令呢?我查了下ASCLL码表,R对应的好像是01010010,也就是说,你out一个52H给秤,它就返送你一段数据吗,如果是这样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静水深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方式三是应答的查询方式对吧,那你怎么给电子秤下发R的查询命令呢?我查了下ASCLL码表,R对应的好像是01010010,也就是说,你out一个52H给秤,它就返送你一段数据吗,如果是这样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我就定义一个变量,赋值为字符‘R‘,然后发送变量就可以了。电子秤就应答传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