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R驱动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7-03-31):
我的松下FP0R USB驱动在win7 32位系统下无法安装是怎么回事,求教各位

网友A:
软件问题,在XP系统试试

楼主:
XP系统可以,就是win7不行

网友A:
你把电脑做2个系统,先做XP,XP做在D盘,然后做W7,电脑起动时有XP和 W7选项,这样什么软件都能兼容。

网友B:
win7 64位系统下安装fpwin_gr_salesv294c无法安装FP0R USB驱动, 我又下了个 fpwin_gr7_v2111c安装后,fpwin_gr_salesv294c也有FP0R USB驱动,而且我安装时是插着PLC的,它自动的把FP0R USB驱动安装了,你不妨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按照以上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