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山洋PY通讯线接线图

楼主(2017-03-31):
哪位大神有山洋PY通讯线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A:
哪个通讯线?接不了电脑的,只有一个手持操作(写参数)的接口OP。

楼主:
可以接电脑的。就是那个OP接口。用RS232转就可以了
[upload=1]

楼主:
OP接口可以链接手抄器,也可以通过RS2323转接链接电脑的。以前我借别人的线用过,现在线丢了想再做一条可是不知道接口怎么定义的。

网友A:
恭喜你,找到了。

网友B(2017-08-15):
谢谢,谢谢,我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