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于指令在脉冲输出时不会执行?

楼主(2017-03-31):
当前脉冲数等于设定值时 M477不会动作,脉冲输出完成后才动作,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双线圈?程序修改后没写进去?脉冲变化频率太快?M477 or M407?

网友B:
1楼是正确的

网友C:
你应该使用高速比较指令,要不然扫描周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