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输出放大板控制指示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03-31):
指示灯太多,不想用继电器控制,想用PLC输出到“PLC输出放大板”,再从放大板输出到DC24V指示灯。
请问这样子有没有问题?指示灯会不会烧?
我是菜鸟。

网友A:
看你具体的连接了。
你想取消中间继电器用放大板替代没有问题。至于指示灯是否会被烧掉,看你具体连接的电压是否是超指示灯额定电压。
放大板是DC24V的,指示灯就是普通的DC24V的22mm的绿色指示灯。

网友B:
你换晶体管PLC输出,烧指示灯问题,可以调整开管电源DC24V---调到22V,适当降低电压。

网友A:
你把具体接线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指示灯肯定不会烧,只要不烧你的放大板就没问题

网友D:
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