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同时对400个产品采集功率参数

楼主(2017-03-31):
问题如题显示,需要在10分钟内对400个产品进行数据采集,需要怎么做呢?
玩转PLC

网友A:
用带通信功能或者模拟量的仪表不用10分钟就可以完成采集。

网友B:
在乎成本吗 我以前做过 类似的老化设备 一次采集8路的功率 一秒采集15-20次左右 400路 也就几秒的事

楼主:
成本不是太高可以考虑

网友B:
马云家去找吧 多路功率采集板 价格200-800 不等 通道数 一般是 6路 或者8路 千万别买轮询的 买多路同步采集的
下载积分:+1(至小屋)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