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7-03-31):
请各位高手给发个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例程吧!
请表明plc和变频器的型号

网友A(2017-06-05):
求指导 没看明白手册

网友B: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C:
看具体plc 变频器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三菱FX1N和D700

网友E:
PLC和变频器通讯?你指的是怎么接线控制正反转么?还有变频器的警报,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