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1):
大家好,我是使用PLC的PID指令输出作为变频器的频率输出控制鼠笼式电机,当确定一个转速设定值时,调节PID可以形成良好调控。但是改变转速设定值时,调节过程就会出现转速调节的速度监控波形变形,逼近设定转速的时间增长,而不能按当初的调节效果迅速调节,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需要每一组设定值对应一组PID值,这不实际吧,请大神指教。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网友A:
正常來說, 一個數值會配一組最好的PID控制值。

通常在一個範圍,會調試出一組都可接受的PID數值。

不可能一組PID控制值,可以通吃所有的,且每一個都最好。

如果都要最好---->每一组设定值对应一组PID值
  • 下载积分:+1(gkr12345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來說, 一個數值會配一組最好的PID控制值。

    通常在一個範圍,會調試出一組都可接受的PID數值。

    不可能一組PID控制值,可以通吃所有的,且每一個都最好。

    感谢大神热心指导,我也通过找书看到了,每组工况要达到最优控制需要自整定参数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