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BIN K2X0 D0,MOV D0 K2Y0, D0中的数值怎么不随着变化呢?

楼主(2017-03-31):
BIN K2X0 D0
MOV D0 K2Y0
模拟时改变x0~x7中的数值 D0的数值到7就不动了
如当x0为1,x1为1,x2为1时K2X0为7 , D0为7 ,K2Y0为7(y0,y1,y2有输出)
当x0为1,x1为1,x2为1,x3为1时k2x0为15, D0还是7 没有改变,k2Y0也为7
这是怎么回事呢 D0 不是要跟着改变为15吗?之后k2Y0为15,y0,y1,y2,y3都有输出吗?

网友A:
这种写法是错的,BIN是将BCD码转换为二进制数,
BIN K2X0 D0,你这么写表示将K2X0中的数当作BCD码
MOV D0 K2Y0,而这里则是直接输出,
这样写的话,大部分情况下,K2X0跟K2Y0里的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B:
X0 X1 X2 X3是BCD码,一位BCD码范围0到9对吧

楼主:
正确的写法是哪样的呢

楼主:
正确的写法是哪样的呢,k2x0中随机变化 输出的k2y0也变化

网友A:
K2X0是拨码盘输入?K2Y0是数码管输出?
是的话应该这样写
BIN K2X0 D0
BCD D0 K2Y0
如果K2X0,K2Y0只是普通的输入输出,想把它当作0101的二进制数,则这样写
mov K2X0 D0
MOV D0 K2Y0

网友C:
转盘的问题好了?

楼主:
mov k2x0 d0 中的k2x0中的数值 怎么复位

楼主:
5楼在吗
如果K2X0,K2Y0只是普通的输入输出,想把它当作0101的二进制数,则这样写
mov K2X0 D0
MOV D0 K2Y0
mov k2x0 d0 中的k2x0中的数值 怎么复位

楼主:
LD X11
mov K2X0 D0
mov D0 K2Y0
LD X12
RST D0
ZRST Y0 Y7
x0~x7 一组完了之后对D0 和Y0~Y7 复位,紧接着又有另一组的X0~X7的输入,可是K2X0的数值一直保持上一组的数值,怎么把它复位重新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确的写法是哪样的呢,k2x0中随机变化 输出的k2y0也变化
--------[ MOV K2X0 K2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