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一问题想麻烦各位师傅 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2017-03-31):
小弟最近在研究师傅写的程序 如图 每个计算结果存在D20 为什么各个计算结果不受影响呢?
安心学习

网友A:
从上到下执行,影响啥???

楼主:
突然想通了 我竟然问如此愚蠢的问题。。。。。
安心学习

网友B:
哈哈哈,其实主要被M8000然后一根线下来给蒙蔽了。如果去掉这个M8000,应该就很清楚了。
小侯

网友C:
當此程式執行時是由上到下一行一行執行
所以D20內的值是一直被覆蓋過去
當然不受影響
但你某段計算值要取出來用時
例如D170*D180
就不能直接從D20搬移
若是數值經由同樣算式換算
有人會用迴圈或是呼叫副程式來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