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求解答

楼主(2017-03-31):
三个100A可控硅加三个大功率二级管,用温度表是怎么控制加热的。

网友A:
有加热管吗?如果没有加热管,那就是可控硅自生短路加热。

网友B:
什么温度表?温控仪表吗?看仪表的说明书啊!别告诉我温度表就是玻璃温度计哦!

网友C:
温控仪有带移相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