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1):
电脑上的IP和触摸屏上设置的IP,还有电机下载符号后,需要手动输入的IP  分别怎么设置啊

网友A:
设在统一的IP地址段内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样说也许不够清楚,这样好了默认为192.168.0.1PLC地址统一设置为192.168.0.xxx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  请问你有WinCC flexible smart v3 的使用手册吗?    我是刚接触这个软件,以前用的EB800,不知道怎么用哪个东西用来输入到MW寄存器当中

网友B:
有编程软件么

网友C(2017-05-26):
你好师傅,,请问西门子触摸屏软件SMART 700 IE  V3编程软件WINDOW7 系统下才可以安装吗?、?想买台二手笔记本来练习,联想笔记本的哪个型号能安装西门子触摸屏软件?请师傅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