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got 1000通讯问题

楼主(2017-04-01):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问题1 works3上载got100工程通讯不上, 请问USB驱动在哪个文件夹里?
问题2 RCPU NCCPU对应的是哪个系列?

网友A:
先看看电脑设备管理器能不能显示你的串口,显示不了的话就是连接的硬件有问题;驱动一般在GTW的子目录easysocket的usbdrivers内。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网友B:
驱动都是自动安装的啊
请教got 1000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