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1):
我有11个轴,其中有一个轴用到中断功能,用DVIT指令的那种,
在加大概30个气缸,
用Q系列,请问大师,怎么配置好点,

楼主:
没有一万步哪要这么高的

网友A:
A :  QD77MS16 + MR-JE-B / MR-J4-B ,CPU无所谓,03以上就行了,02也可以凑合

B:  QD75P4N *3 或 QD75D4N *3 ,伺服用脉冲型的,厂家无要求,CPU同上

C:  QD70P8+ QD70P4,伺服用脉冲型的,厂家无要求,CPU同上
  • 下载积分:+2(343012098)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 :  QD77MS16 + MR-JE-B / MR-J4-B ,CPU无所谓,03以上就行了,02也可以凑合

    B:  QD75P4N *3 或 QD75D4N *3 ,伺服用脉冲型的,厂家无要求,CPU同上

    C:  QD70P8+ QD70P4,伺服用脉冲型的,厂家无要求,CPU同上

    不亏是卖的  够专业
  • 下载积分:+2(343012098) 真诚感谢!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CPU有几种,有过程,通用,冗余型,而且有Q02CPU,Q02UCPU,我选哪一个好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伺服,我要实现这么一个控制,就是它每次停下来是一个信号让它停的,每一次它走那么长,但它停下来不是给定脉冲量,而是碰到那个感应器就停下,
    在定位模块我不是很熟,在用QD70的时候,不晓得这个功能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有几种,有过程,通用,冗余型,而且有Q02CPU,Q02UCPU,我选哪一个好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伺服,我要实现这么一个控制,就是它每次停下来是一个信号让它停的,每一次它走那么长,但它停下来不是给定脉冲量,而是碰到那个感应器就停下,
    在定位模块我不是很熟,在用QD70的时候,不晓得这个功能要怎么设置,

    过程,冗余就不要考虑了,那是天价。
    如果不需要以太网,你主要考虑:
    Q02HCPU Q06HCPU
    Q02UCPU  Q03UDCPU Q04UDHCPU Q06UDHCPU

    关于停止的功能,QD75D/QD75P可以考虑用Y4 Y5 Y6 Y7,这功能是轴停止。

    不过说实话,这个东西第一次接触有些麻烦的。要多看资料先做好准备工作。
    小侯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有几种,有过程,通用,冗余型,而且有Q02CPU,Q02UCPU,我选哪一个好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伺服,我要实现这么一个控制,就是它每次停下来是一个信号让它停的,每一次它走那么长,但它停下来不是给定脉冲量,而是碰到那个感应器就停下,
    在定位模块我不是很熟,在用QD70的时候,不晓得这个功能要怎么设置,

    這個應該用JOG就可以了
    或是速位切換應該也是可行

网友D:
    给一个轴停止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