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7-04-01):
所有的输入输出信号正常,原点信号也正常,执行回原点伺服电机回到原点不停止,一直往极限位运动。
plc为松下的,伺服电机也是松下
麻烦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伺服电机计数器错误所致,断电后人工拨动联轴器回到原点,在起动电源试试,拨动联轴器时查看联轴器有没有间隙。

楼主:
已试过,无效,谢谢回复!

网友B:
多半是程序问题,请多看看手册!

网友C: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好好查查吧

网友D:
这问题分两步:
1)先断掉伺服电源,只给PLC供电,你再回原点(假设轴为CH0, PLC输入COM端为24V). y0(Y1)亮,此时你用OV短接X4后再断开,此时看Y0(Y1)闪亮后再灭,就说明你的程序是对的。
若你用OV短接X4后再断开后,Y0(Y1)一直亮,就是程序问题。
2)若程序是对的,就是伺服参数设好,或者原点开关有问题

网友A:
程式如果没有人改动,怎么会变,要么PLC坏。

楼主:
程序没问题,都已经使用两年了

网友E:
我碰到过松下A5干扰问题,零点漂移

网友F:
是什么型号?是不是回原点的的模式被误改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G:
限位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H:
程序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找找信号问题

网友I:
有没有换过或松过伺服电机?你的伺服回原方式是否为使用近原点输入?如果是近原点输入的话,伺服感应到原点感应器后减速蠕动,等待伺服的零点信号输入。原点感应器与极限感应器距离太近,距离不足伺服一转的行程。调整下原点感应器的位置或者送电机轴旋转位置。我之前用三菱QD75模块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J(2017-05-07):
PLC系统寄存器处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K:
我帮你一下, 仔细看说明书中回原点的方式选择正确吗。、
另外你没有说PLC型号

网友L(2017-11-17):
到原点位看看PLC对应输入点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