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向对吗?

楼主(2017-04-01):
如图,请大家看看,如红尖头所示的,这个旋转方向对吗?

网友A:
你不管方向对对,只要出风口有风是正常,电脑CPU风扇是跟据温度起动,有快,慢挡。

网友B:
为什么我感觉是反的呢?
楼主看一下 有没有出风口? 如果没有 那貌似也没什么正反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感觉是反的呢?
楼主看一下 有没有出风口? 如果没有 那貌似也没什么正反了
我感觉也是反的,出风口风量甚微!

网友C:
肯定反了,看叶片从中心往外是抛物线型,且空间逐渐增大的,顺时针动时,叶片内空气流速变慢,因此出现主动沿弧线向弧内压缩空气,并形成一个惯性力将空气甩至及其外侧。逆时针转则造成叶片内空气沿弧外流动,流速变大,形成真空(特别是出风口内侧)形成从外往内吸风。为何会出现流速变大变缓,空气动力学好像这样讲的。

网友D:
反了,插头插反了吧

网友E:
轴流+离心式风机方向对啊!

网友F:
是的吧,电脑上的插头都是防呆插头,插反了整不进去的

网友G:
方向对的!
这种是无刷风机,转向已经确定了的,想反都不行。离心风机是把空气从中心甩到边上蜗壳,逆时针的方向正好是甩空气。看来隔行如隔山,其它行业的常识在我们这里也能让人纠结。
想前几年一个项目中用离心水泵时,傻傻的把额定扬程错误的理解为 在额定扬程上有额定流量,一个常识性错误居然导致20W的损失,扩展知识面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G:
风量小如果排除出风口堵塞,应该是因为笔记本风扇都是调速风机,CPU温度低时风机转速低,CPU温度高风机才高速旋转,可以降低风机噪音,二来延长风机寿命。你可以在BIOS里看下有没有风机常转设置项,或者安装个风机转速控制软件强制风机高速运转。

网友H:
看看,是否能帮到你。搞非标设计,得会这些。

网友I:
楼主可以试一下拿张纸在风扇上,看看是吸风还是吹风

网友J:
对的,离心风扇就是这个方向

网友K:
对的,和水泵一样靠离心力产生负压将空气压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