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smart v3 用什么工具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MW0的数据?

楼主(2017-04-01):
就是说我按下一个开关M0.0,然后想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时间,来控制T37的延时启动动作,该用什么工具?怎么编辑这个画面?在线等,谢谢

网友A:
首先你地址使用上 确定 没问题嘛? MW0包含 M0.0
触摸屏上1.左边项目栏 先建变量
2.右边IO域 拖进来 常规里面 连接刚才建立的变量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