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Works2保存时提示该工程名为软元件保留名请用其他名称,求助!

楼主(2017-04-01):
三菱Works2保存时提示该工程名为软元件保留名请用其他名称,然后又改其他任何名称都不可以,导致程序无法保存,求助!还有在查看plc的参数时,又出现Works2程序停止工作的提示,然后程序就关闭了,请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编程软件的问题,卸载后重装软件。

网友B:
我试了一下,我的保存为 TEXT2
不过既然他这样提示,你重建一个取名为其他的试试看。

楼主:
不行啊,随便用其他的名称都是一样的提示啊!

网友C:
软件出问题了,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