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指令问题?

楼主(2017-04-01):
使用FX3U-4AD
指令 FROM K0 K10 D1 K4 或者 FROM K0 K10 K4D1 K4 有什么区别?
我是菜鸟。

网友A:
K4D1? 好象没这样写法吧。

网友B:
k4m1吧,一个d是16位,k4m1也是16位

网友C(2017-11-29):
K4D1這樣的寫法似乎有錯,k4僅能配合一個 bit 的位元件( 例如 k4x0 , k4y0 , k4m0等等) , d 為16 bit 的字元件,沒看過有這樣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