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2):
RT,t0-200都只能用ms作为输入单位,在触摸屏上感觉有点麻烦,能不能直接用s作为单位?该怎么用?先谢谢各位大手

网友A:
触摸屏设置输入数字格式,小数点后1位,你试试,我都这么做的
在哪里??我用的三菱触摸屏,找不到

网友B:
触摸屏上可以有运算功能,10陪不就OK了
在哪里??我用的三菱触摸屏,找不到

网友A:
引用楼主bomber于2017-04-02 09:14发表的 新手想问一下定时器怎样用秒作为单位?? :
RT,t0-200都只能用ms作为输入单位,在触摸屏上感觉有点麻烦,能不能直接用s作为单位?该怎么用?先谢谢各位大手

三菱的用得少,我维纶都这么设置的。设置数据格式,小数点

网友C:
在触摸屏元件编写时运算/脚本那运用数据运算乘以10就好了,相当于输入框单位自动放大了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网友D:
在触摸屏输入 D0

Q 系列

--------[*  K10  D0 D2]

--------(T0  D2)

网友E:
可以用计数器计时,有固定的按秒发送脉冲的继电器,或者是直接把时间继电器数据乘以倍率也行,也可以在触摸屏设置小数点,都可以

网友F:
在PLC上做个简单的运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