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AB5000 PID有三个正常,一个不正常,一样的设置

楼主(2017-04-02):
我共有4个回路,调节流量,都是一样的设置,互不干扰,其中三个正常工作,有一个不自动调节,直接输出最大值,感觉这个PID没起作用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求大神们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
调节比例和积分都没用,输出永远是最大值。

网友A:
可能是寄存器使用有重复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楼主:
我用硬地址来测试了一下,也是不行
天宫-号

网友B:
可以 将第一个和第4个换一下看看 有什么情况 前提你说的 数据、参数都一样 对比下 就知道了
维修电工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点一点排查,换着试,最后发现通道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