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 MCDHT3520可以更换为 MCDHT3520E问题

楼主(2017-04-02):
电机型号 MHMD082G1U 之前用的伺服 MCDHT3520 换成MCDHT3520E后,一开始不会转,设置参数后只能一个方向转,今天又鼓捣参数 居然电机两个方向都可以转 可惜只能走一截就不动了,重新启动后,又能走同样的路程,又不转了。驱动器没报警。
在驱动器里手动动没问题

网友A:
E表示位置控制专用

楼主:
同是位置控制模式 不能通用吗?

网友B:
MCDHT3520(???) 可以 换成MCDHT3520E , MCDHT3520CA1是标准驱动器(支持位置、转矩、速度控制模式),MCDHT3520E是位置控制用驱动器

网友C:
1.天津鼎时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伺服驱动器,可替代迈信,凯恩帝KND SD 100,广数,广泰,埃斯顿等国产品牌。(价格980不等)
2.硬件软件参数和迈信一样,接口尺寸也和迈信一样。不用焊接口,省时省力。
3.我司承接各种国产品牌伺服维修,价格200/台(不含模块和运费)
专业问题我也不太懂

网友D:
你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新驱动器和老驱动器的参数设置不一致。

网友E:
一般MCDHT3520 换换成MCDHT3520CA1的,

网友F:
我之前有项目也遇过类似情况,松下A5 II代驱动器可以控制I代的伺服马达,但I代的的驱动器控制II二代的伺服马达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