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设备带电问题,大家都进来分析下。。

楼主(2017-04-02):
机壳带直流电,用万用表200V直流档,正端接机壳,负端接设备电箱内的开关电源com端,有17v直流电压并缓慢下降直到下降至接近0V,短时间内电压不会上升,设备重新上电后又是这样的现象,感觉像电容放电?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检查下开关电源有没有跟机壳裸露部分接触!系统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B:
最简单办法,断开开关电源24V负载,在测量漏电。

网友C:
对24V设备不常注意这种事情,或许因为属于安全电压吧。
对这种情况应该是设备外壳没接地线吧(等电位端子)?或者电源COM端和电源处的等电位接地线不是共线设计的。还有就是接地部分接触不良,设备应存在大的滤波电容在板上是和接地线连接的,而这板上接地线再和外壳相连。

网友D:
如果設備接地不良的話,電箱內的驅動器等電器會在機殼上產生感應電。有時電壓還會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