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CP1H通过RTU控制台达VFD-M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7-04-02):
我通过CP1H的COM2口使用MODBUS RTU控制台达的VFD-M变频器,出现的问题是采用10H写频率35HZ到变频器,变频器有反应,可是PLC没有响应帧,D32352还报错0080,然后又使用启动停止命令,变频器还是有反应,可PLC响应帧还是报错
改用03H读变频器频率等还是报错0080,读不了,求高手解答。。。如图(图片在压缩里面)

网友A:
1::建议接线SDA-,SDB+
2: .建议拨码开关1关闭
3:640.02报错,看看是很么错误

楼主:
你好,1.接的就是SDA- SDA+ 2.拨码开关1设置OFF也没有 3.报警0080是通讯超时 关键是频率可以写到变频器里,但是PLC没有响应帧还报错,如果用03H读变频器的参数是没有响应帧的,也就是读不了变频器的参数等,望哪位帮忙解答

网友B:
朋友的程序不一并上传,如何解?

网友C:
上传程序,才能分析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