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西门子TC模块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17-04-02):
大家好,我今天检查热电偶温度显示不准确问题,我把现场E型热电偶正负补偿导线两个端子都拆了,为什么画面还是显示刚才的温度500多度?请问有人知道吗。请解释下哦

网友A:
有些触摸屏显示的方式是显示实时数据,但不是清零,即你热电偶拔掉后还是显示上一次拔插热电偶时的数据

网友B:
画面是指的啥?上位机 还是 触摸屏? 画面的数据来自哪里? 一步一步查查看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上位机 WICC 画面 程序打开看了,数据来自 PIW 518